轧钢机械中夹送辊和S辊组合能比单用夹送辊省力省功么?

楼主(2012-11-07):
  现有工况与轧带钢板中卷取部分工序相似,有一道工序需要实现送板、退板、张紧钢板的作用。当前这个功能是由夹送辊来实现的。这两天发现了S辊的张紧作用,就想能不能用S辊来实现张紧,用S辊中的一个辊配合附加的压力辊组成类似夹送辊这样的结构来负责送板和退板。

  这样的组合机构相对于单纯使用夹送辊来说能省功省力么?当前用的减速机是行星减速机,我想把减速比降下来,同时把当前夹送辊的辊径也降下来,当前的夹送辊为了提供足够的夹送力(张紧力),需要足够大的正压力来保证,正压力大的同时就要求辊子的抗弯模量提高,所以辊子的直径才会大。如果引入了S辊来增加张紧力,对正压力的需求会降低,这样就能缩小辊子的尺寸和驱动转矩。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能不能实现。

  请了解轧钢机械这方面的大神指点!

网友A:
S 辊,是用在张矫上的,在平整也用,张力比较大而且易于实现某一特定数值的控制,但结构复杂,两侧要同时使用,

一般不是张力平整或拉矫,用不到这么大的张力,你用这个,结构比较复杂,设备就贵了,

你好像对应用方面的典型对象没有考虑,夹送辊是一般结构,开卷一般还有一个矫平机,建立张力是足够了,

网友:
S辊只有在前后建张以后才能作用,如单独的送料退料是不行的,直径也有有一定范围的,小了会有折痕.

网友(点评):
所以我想先建立夹送辊条件,之后再以夹送辊的张紧力作为S辊的输入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辊,是用在张矫上的,在平整也用,张力比较大而且易于实现某一特定数值的控制,但结构复杂,两侧要同时使 ...

  我们的产品是钢板卷焊,钢板情况较好,开卷之后有个三辊初校,一般还是不用的,远没有多辊矫平机那样的张紧力,钢板的去向是螺旋卷焊用的圆柱筒状的模具,钢板的流程:放板卷筒=》三辊初校=》夹送辊=》卷焊模具。卷焊工作时,模具转动卷板,工况和卷取机类似,只不过设备同步轴向移动形成螺旋焊缝,钢卷半径不变。
  目前根据“轧钢机械”和“带钢精整设备”上提供的计算方法,按经验数据确定了钢板上的张紧力,但这个张紧力对于当前驱动模具转动卷板的驱动矩要大一些。经验数据偏大了,我觉得我们设备的工况是轧钢机械的弱化,最初的设备的开发设计是美国人,还是八几年的时候北京进口了这方面的设备研究院里去测绘来后国产化的。所以原始设计数据是没有的,我一直闹不明白这个张紧力的根据来源。两本参考资料上这个数据是经验数据,卷筒的结构和强度计算也是把这个张紧力作为一个原始数据。圆柱筒卷焊模具结构和模具驱动力设计负责人早就退休了,现在的项目负责人也是照葫芦画瓢一直这么抄下来的,问不出来设计根据。
  难道这个钢板张力需要实测形成这类设备的经验数据么?没有原理性的东西去限制它么?

网友:
螺旋焊,有一套自身的规律,在开卷与成形器之间有一个合适的张力就可以了,因为我不知道你成形器是什么结构,没法告诉你一个准确数据,但这个张力不大,不太可能用S辊,另外,你板厚也未必适合用多向反卷,既不可以,也没有那个空间,

太矿的家伙你熟悉吗,他们螺旋焊的东西比较多,成形器也都不一样,我只用过几个,不是全部,但没有你要的那么大张力,这个我不明白你在玩什么,也许是特殊结构

楼主:
中间的是卷焊模具,上面门架上的是焊机,右下方的是放板车,带钢从最右边的带钢卷(照片上未放)出发,经过三辊初校等一系列校平,除锈,折边等工序缠绕到模具上,中间是夹送辊,卷焊时提供张力拉紧带钢。刚刚打听到一个比较原始的设计数据,带钢张力是7.5t,这个数据经过计算确实在参考资料中的张力系数范围内。不知道您说的成形器是什么样的设备,从字面理解我这里模具转动和放板车轴向移动把带钢呈螺旋形卷在模具上这个过程就是成形了。也可能是卷板成形用的辊子之类的成形器吧。

杭州和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http://www.hzhdjx.com/index.htm

网友B:
若没有张力,夹送的话钢带铁定会跑偏,建张的话分为机械建张和电机建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没有张力,夹送的话钢带铁定会跑偏,建张的话分为机械建张和电机建张

跑偏可以加两对侧立辊;你说的电张是直流电机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跑偏可以加两对侧立辊;你说的电张是直流电机控制吗

若钢板薄的话,跑偏会对边部质量造成影响。
对,就是用直流电机来形成张力,机械建张的话,是通过S辊外径的不同来建立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钢板薄的话,跑偏会对边部质量造成影响。
对,就是用直流电机来形成张力,机械建张的话,是通过S辊外径 ...

是控制直流电机的什么参数,是电流吗?是控制从动电机吗

网友:
中间是夹送辊不会跑偏吗?

网友:
路过了   过来 学习了

网友:
一般不是张力平整或拉矫,用不到这么大的张力,你用这个,结构比较复杂,
设备就贵了,希望你找到两全其美的方法-ATL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
偏可以加两对侧立辊;你说的电张是直流电机控制吗

网友(2012-12-19):
学习,虽然不懂,认识了。

网友(2021-04-08):
轧辊机械这本书在哪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