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切除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2-11-07):
红颜色的是我要切除的地方,我的做法是先构建曲面,如红色所示,然后实体化切除,但是切除失败,希望知道的能帮助我??

网友A:
SW中有个抽壳特征,但是抽壳之后如何封闭曲面就看PRO/E有没有办法了,SW中包覆特征或许可以做到。如果知道过渡曲面横截面的尺寸,建立放样特征会不会比切除好些? 其实做曲面个人觉得还是PRO/E强,俺当初嫌麻烦没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中有个抽壳特征,但是抽壳之后如何封闭曲面就看PRO/E有没有办法了,SW中包覆特征或许可以做到。如果知道过 ...

你说是用可变截面扫描么?

网友(点评):
对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是用可变截面扫描么?

我想问  我这个实体化操作怎么失败了??

网友:
如果用proe画的话,我倒是有个本办法,就是先画出来后,整体拉伸漏出来,然后切削掉,然后在用拉伸或者曲面补回来。。。

网友:
现在做的设备都是直接零部件选型,回来组装;SW和PROE都淡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中有个抽壳特征,但是抽壳之后如何封闭曲面就看PRO/E有没有办法了,SW中包覆特征或许可以做到。如果知道过 ...

啥意思 没听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  我这个实体化操作怎么失败了??

咱不切,把中间空出来,直接扫描成形不行么?

网友:
变截面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