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内三角花键加工方法

楼主(2012-11-07):
内孔Φ12,36齿,内三角花键,齿夹角80°,通孔无台阶,花键长度25,该花键采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

网友:
批量小的话用线切割,批量大的话直接用拉床

网友:
批量小的话用线切割,批量大的话直接用拉床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这么小的花键 车床就可以拉

楼主:
这么小的内花键,拉刀好做吗

网友:
几件活的话用插床就可以加工了,量大就用拉床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