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图怎么画

楼主(2012-11-07):
(图片)

网友A:
就给90一个尺寸?

网友B:
这图不必钻牛角尖了,用SW三下五除二就可以画好,如果用CAD的话,会杀死你大批脑细胞的,犯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给90一个尺寸?

是啊,不过我已经知道怎么画了:先随意画一个样板,然后画一条长90的线,最后使用对齐功能就好了

网友C:
高中的知识没忘记了吧?先将半径找出来,条件多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不必钻牛角尖了,用SW三下五除二就可以画好,如果用CAD的话,会杀死你大批脑细胞的,犯不着!

不用钻牛角尖,用CAD的对齐功能就行了

网友D:
先画五个相切的圆,加个框,再按比例缩放。

网友(点评):
我仰望你!佩服得无以复加!这是软件运用最巧的方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中的知识没忘记了吧?先将半径找出来,条件多全了。

你能找半径????这个图不是靠半径画出来的

网友(点评):
提示一下:高2个半径,钭线中间4个半径,中间角度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画五个相切的圆,加个框,再按比例缩放。

我用的是对齐功能,比列缩放我试了一下没有成功

网友E:
这个图都不会画的话,有点太...........................

网友:
这有啥难画啊
列个方程不就能算出来半径么。

网友:
用AL命令,平时很少用的!

网友F:
1、随意画个等边三角形,以三角形的各个顶点为圆心画圆,圆的直径径就是三角边的长度
2、镜像
3、缩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都不会画的话,有点太...........................

嘿嘿,一时没有想到对齐和缩放比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随意画个等边三角形,以三角形的各个顶点为圆心画圆,圆的直径径就是三角边的长度
2、镜像
3、缩放

谢谢啊,我觉的用对齐功能还更方便点

网友:
算一下也很容易哦!
(2√3+2)R=90,即可得到R=16.47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一时没有想到对齐和缩放比列功能

选择参照缩放是不用输比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发帖辛苦了,楼主 支持

怎么还有减威望?

网友(点评):
这哥们老发同一句话,摆明了灌水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有减威望?

昏,还第一次知道,谢谢了

网友:
用约束不行吗?

网友:
假设圆的半径为R,则R+√3R+√3R+R=90,可以算出图中圆的半径

网友:
这个用CAD画还真是不好弄。用SW就太简单啦。

网友(2012-12-27):
用proe的话应该就简单多了。先画那个图形,然后就是约束

网友:
人才济济啊

网友:
设计的不好,应该给出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对齐功能,比列缩放我试了一下没有成功

我也认为缩放是不难够实现的。因为在缩放之前它的相对位置关系也得成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