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为啥这样?

楼主(2012-11-07):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proe,额,当然是盗版的4.0版本,结果导致我的桌面截图全部变成proe的标志了,并且都打不开。。。问问各位大神,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看一下后缀是什么

网友B:
中蠕虫病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蠕虫病毒了吧……

啊?那是什么病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后缀是什么

后缀是.5 不明白啥意思,但是改成jpg后能够打开,但是还是不知道为啥啊。。。

网友C:
.prt.5是pro/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t.5是pro/E文件

是啊,,但是我是用qq截图啊,,,跟proe没关系啊。。。郁闷。。。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