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结构,可以固定180°往复旋转的齿轮

楼主(2012-11-07):
求助 各位 一种能固定180°往复旋转齿轮的结构,而且可以随意把齿轮固定在180°任意角度,  东西不大直径20。
希望能上个简单的图纸万分感谢

网友:
沙发,先坐下,能否用图示说明细节?

网友(2012-12-22):
可以配合连杆使用吗?

网友:
用步进电机,上面装一个齿轮就行了,剩下的事,找一位搞自控的人员就行了,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气胀轴套,电控,任意点抱紧。或者直接伺服或者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