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算电机所需的转矩

楼主(2012-11-07):
8组V型轮,每个轮子直接连接一台电机,V型轮输送一根3吨的钢管,钢管与V型轮的中心距离是200,请问如何算所需电机的转矩,谢谢

网友A:
如果钢管是平稳前进不考虑启动或者加速情况,每个轮子需要的提供的静力矩是轮子所绕的轴在轴承中的摩擦阻力矩和管子在轮子表面移动所产生的滚动摩擦阻力矩之和。所以你这些条件不够算电机转矩。需要轴承处的滑动摩擦系数和管子在V形轮表面的滚动摩擦系数,还有V形轮的自重。具体情况可以参考《轧钢机械》“辊道驱动力矩计算”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钢管是平稳前进不考虑启动或者加速情况,每个轮子需要的提供的静力矩是轮子所绕的轴在轴承中的摩擦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