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开题了,我的液压方向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2-11-07):
      快开题了,对自己将要研究的液压方向还不是很明白,于是决定整理一下思路,向社区的各位从事液压的朋友请教。

     据我了解液压方向研究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对液压元件的设计分析,二是对液压系统的设计分析。我的研究方向就是液压系统的研究,但是液压系统的研究又该怎么进行呢?不同的液压系统又有很多不同吧,怎么研究呢。结合具体项目我准备做多液压缸的协同控制研究。

    关于多液压缸控制我查了一些文献,但大多数是多液压缸的同步控制,关于多缸的协同控制主要是浙大研究的盾构机的液压驱动部分。自己还是先研究多液压缸同步控制吧。

    关于多液压缸同步控制,看别人的文献,大致思路是先建立多缸控制数学模型,再者是液压阀的数学模型,还有就是控制器设计(PID控制,模糊PID控制,自适应PID控制,鲁棒控制,神经网络控制等),最后就是通过仿真或是试验对控制算法、系统性能分析。

    大家对液压研究方向有什么自己的分类方法,对多液压缸同步(协同)控制,对数学模型建立,控制器的设计,仿真方法,以及对液压研究内容有自己的见解,或自己遇到的困惑迷茫,欢迎给我留言供大家相互讨论。

    感谢您读完,写的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回复要小心了,灌水帖积分会被清零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553&extra=page%3D1

网友B:
多缸协调控制来说,盾构要求很低,更高的要求在于steward平台,不过也是成熟技术,盾构也是成熟技术,国人只能忽悠过日而已

网友C:
国人很多研究都成套路了
1 没有问题或者不是问题,然后自己找问题研究
2 跟着国外炒作一些概念,回头这些东西还得买国外的
3 建个模型仿真一通,然后说我解决问题了
多接触工程实际,多些工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网友:
强烈推荐贝贝老师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缸协调控制来说,盾构要求很低,更高的要求在于steward平台,不过也是成熟技术,盾构也是成熟技术,国人只 ...

多液压缸steward平台相关资料确实有一些,盾构国内也有人研究了。据说,现在国内某些高校正开始研究tbm。

网友(点评):
世纪初steward平台还很火,这两年不多了,以前机床展上还能看到高刚度六轴机床样机,近四五什么都没有了,执行器是关键,可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人很多研究都成套路了
1 没有问题或者不是问题,然后自己找问题研究
2 跟着国外炒作一些概念,回头这些 ...

但是对于缺少工程实践的大学生,哪里会有什么经验呢,甚至老师教授们又有几个真正有工程实际经验呢。大牛的导师能够给同学们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向,但对于一些导师,是为了发论文而选择方向,具体实施就有同学自己完成了。学生都是通过大量看文献,看别人怎么做,然后自己再去仿效。

网友C:
不怕问题有没有人研究,通过你的调查真正发现问题难点在哪里,然后下手分析研究都是可以的,真正形成自己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D:
你的问题还是需要自己好好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问题有没有人研究,通过你的调查真正发现问题难点在哪里,然后下手分析研究都是可以的,真正形成自己的 ...

前两天给老师汇报了一下开题报告,被老师批了。说写的太笼统,没有技术含量,难度系数低。让我继续查看文献,让从多液压缸控制中找一个具体的研究点,有针对性的去研究。哎,我也感觉多缸控制方面有可研究点,但是还没有找到具体的点,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还是需要自己好好考虑!

我现在都陷入怪圈了,自己考虑不出什么来

网友E:
我们也要开题了,做的就是振动条件下TBM液压系统的动力学行为,依然毫无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要开题了,做的就是振动条件下TBM液压系统的动力学行为,依然毫无思路........

哎,我被导师批了,说我写的太宽泛,难度系数低,让我自己再挖掘更深的点来研究,哎 我现在也无思路了。弱弱的问一句你们的TBM研究是863\973吗?

网友C:
两位研究内容看来比较实在了。所以挨批
给我的感觉,许多地方就是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都说没解决,然后用什么深奥的算法去创新
液压的博士,很多时候干活用的pid,写的时候都是神经网络鲁棒什么的,这就有了新意,有了创新,哈哈

网友:
这个真还有点迷茫   我也不知道   希望高手指导

网友:
“贝贝老师”分析问题很有些深度。

楼主(2012-12-15):
引用 网友C:
两位研究内容看来比较实在了。所以挨批
给我的感觉,许多地方就是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都说没解决,然后用什 ...

贝贝老师,我总感觉液压学习的挺模糊的,液压知识不系统,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学,贝贝老师你感觉液压方面的硕士或博士应该怎么学习呢,或该侧重学习什么呢,先谢谢贝贝老师了。

网友C:
液压其实说穿了就是控制压力流量方向,由于控制阀切换有过度过程产生冲击、振动等问题,然后要避免冲击。大多数的元件都围绕这个角度出发解决问题,当然系统也是如此。
掌握本质,找本液压元件,熟悉各类元件性能,中间穿插系统的教材,结合你的工程实际,最终发现很简单的。
我和我的学生讲:液压设计师就是大夫,首先必须系统学习人体构造及各器官功能,然后就要根据现象分析病因并有针对性的下药了。

网友F:
这有一篇油缸的多支路控制和同步控制的文章供你参考,看是否能找到思路。
同意贝贝老师的看法,做研究要接合工程实际应用。
例如:起升油缸和行走马达的同步控制多都采用分流集流阀,但后者与常见的流集流阀是不同的,后者在控制同步的同时,还需有防止打滑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有一篇油缸的多支路控制和同步控制的文章供你参考,看是否能找到思路。
同意贝贝老师的看法,做研究要接 ...

非常感谢啊,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其实说穿了就是控制压力流量方向,由于控制阀切换有过度过程产生冲击、振动等问题,然后要避免冲击。大 ...

贝贝老师您的一句话让我有所感悟啊,我之前把做液压元件跟液压系统分开了,所以感觉没有关于液压系统的理论等等,所以感觉迷茫。我现在应该首先将主要的液压元件弄明白,然后再结合实际的例子来学习液压系统。谢谢贝贝老师.

网友:
进了学学

网友:
到是设计问题呀,不是一般人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