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指定轨迹移动-请朋友们看看该怎么弄?

楼主(2012-11-07):
如上图,需要沿A-B-C-D-C-B-A-B-C-D-C-B-A.....的方式移动
半径忘标公差了,+-5mm

我自己弄了个下面的样子
但发现轨迹变成了“∏”的方式,很不理想。

图中的小方块在移动时,方向不能变
不想用连杆方式
最好能可调一点行程。
最好在各个位置点上,速度变化小一点。整体震动小一点。

请问朋友们有好一点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
你让电机上下移动10毫米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意思是加个Y轴吗?

网友A:
这样行么?

网友(点评):
简洁明了,不错!

网友(点评):
如果不能反转,这个机构可能不行哦!

网友(点评):
看楼主的示意动画,电机应该是正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行么?

谢谢你花了心思回复

一开始,也想到用类似的结构了,但由于X轴方向好像行程是固定死的。无法做点调整,所以后面弄了1L GIF的的样子。

另请问下,你那个滑块具体是什么样式,能帮给个图吗?我自已弄的那个也需要滑块,但没有比较满意的安装方式。

楼主:
打算用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234里的方式来做了。
虽然速度方面的变化不理想,但胜在能调整点行程。
先试下看看.

网友:
你那贴子看了,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