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压式三位五通电磁阀,请教

楼主(2012-11-07):
今天在对电磁阀选型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我要给一个需要可以停在任意位置的气缸选择电磁阀。
由于精度要求不高,所以采用三位五通电磁阀,用磁性开关感应活塞的位置并控制电磁阀通断。
我在考虑中压式电磁阀。
中压时三位五通电磁阀一般是用在什么场合下的?

当磁铁在中位时,P口和AB口同时连通,但气缸有杆腔和无杆腔的面积不一样,同样气压的条件下,无杆腔的压力会大于有杆腔的压力,那么活塞是否会向有杆腔一端移动?
可又没有排气口,那么活塞是否会移动呢?

有些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求教各位高人。

另外,对于中泄式三位五通阀,当电磁阀磁铁回到中间位置时,由于残余压力,活塞是否还会移动一小段距离?
对于中封式,是不是应用比较普遍?

网友:
你是准备用P型的会差动,应该不适合的。

网友A:
楼主
气缸在中间是停不准的
并且很容易受气压的波动
用感应器根本停不来
我试过的当感应器感应到以后
气缸还会跑20MM左右

电磁阀的话
选那种二头带线圈的
具体专业名称忘记了

网友B:
个人觉得用双控 中位封闭式 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用双控 中位封闭式 电磁阀

那中封式的会不会因为在电磁阀关闭之后,气缸一段有残余气压而导致活塞继续运动一小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气缸在中间是停不准的
并且很容易受气压的波动

呵呵,多谢
确实是停不准
因为我的位置不要求那么精确,所以考虑采用气缸

你说的那种两头都有线圈的叫双电控电磁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中封式的会不会因为在电磁阀关闭之后,气缸一段有残余气压而导致活塞继续运动一小段距离?

要看电磁阀复位弹簧力大小和活塞两端压力大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电磁阀复位弹簧力大小和活塞两端压力大小吧

没有差动的情况下
一端有压力,一端是大气压
有压力的那一端也就0.4MP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气缸在中间是停不准的
并且很容易受气压的波动

那种应该叫双向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
气缸在中间是停不准的
并且很容易受气压的波动

不会把    我 看亚德客气缸资料上写的控制精度在0.1MM左右了

网友D:
为什么总是有 用气缸或者液压缸 要求中间 停止 的?
似乎对于液压或者气压传动 中间 停止并不大好
而且你这个还任意位置停止
不过像装载机和挖掘机那些液压缸倒是可以在任意位置停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把    我 看亚德客气缸资料上写的控制精度在0.1MM左右了

资料上是那么说
电磁铁的延迟,控制系统的延迟,都会造成超过0.1mm的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总是有 用气缸或者液压缸 要求中间 停止 的?
似乎对于液压或者气压传动 中间 停止并不大好
而且你 ...

液压缸可以加安全锁,所以能中间停住
而且,油的可压缩性不如气体
所以,液压缸中间停止没什么问题
对于气缸,我精度要求又没那么高,只是要求停一下而已,犯不着买一套直线运动单元吧

网友:
用个三位四通的也行。

网友:
楼主,你应该使用三位五同中闭双头电磁阀,而不是中压型的。中封闭是进气孔和两排气孔都闭,气缸不动停止。中压是进气孔与两出气孔通,就气缸两侧还有压,而两排气孔闭合,气压不稳的话有晃动。

网友:
朋友,你应该使用中封闭的三位五通双头电控电磁阀。   我讲一下:1、中闭,就是进气孔和两排气孔都闭合,这个时候气缸停止不动。
                                                             2、中压,就是进气孔与两出气孔通的,但两排气孔闭合的,气缸活塞有受气压稳定性影响不稳定。   3、中泄,就是进气孔闭合,但两排气孔与两出气孔通的,活塞两边没压力。

网友E:
楼主,你应该用三位五通中封闭双头电控电磁阀。  1、中闭,是指进气孔和两排气空都闭合,全封闭气缸就停止不动。  2、中压,是指进气孔与两个出气孔通的,但两排气孔是闭合的,活塞两边有压力,有受气压不稳的影响可能有挪动。  3、中泄,就是进气孔闭合,两出气孔和两排气孔是通的,这个时候活塞两边没有压力。

网友F:
用FESTO的伺服阀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技术中心 322035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应该用三位五通中封闭双头电控电磁阀。  1、中闭,是指进气孔和两排气空都闭合,全封闭气缸就停止不 ...

多谢
中封,中泄,中压的原理我都知道
只是我只用过中泄
中封的没用过,就是想了解下,使用中封式的,电磁阀在复位的时候,活塞是否还会继续运动一小段
中压的也没用过,想了解下,如果用中压的,那么活塞两端的气压相等,而截面积不相等,那么活塞是否会运动一段距离,直到两边压力一致?而不是气压一致。中压式的,P口和AB口同时连通,AB口都有气,气压肯定是相同的,但因为有杆腔和无杆腔的面积不一样,那么两个腔的压力会在多久达到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FESTO的伺服阀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技术中心

多谢,只是我的要求精度没那么高
用不着伺服
而且,FESTO的也不便宜,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中封,中泄,中压的原理我都知道
只是我只用过中泄

中压的会出现有点不稳晃动的情况,你那气压还是整条气路的。但中闭就是闭合了气缸就停了,你想象下气弹簧,气压小你用蛮力即使拉动还是回复原位,但气弹簧冲进的气压很强的话,你都很难拉动了。再比如,你打的篮球,打的气压少的话,你可以压扁它,气压高的话你几个人踩在上面都没一点事。除非它爆炸了。。。。

网友:
差动,不适合!只要保证AB口不泄压就可以了呀!

网友:
自己试用了

网友(2013-10-25):
我试了一下,中压式的,但一点效果都没有,感觉和中通式一样了。

网友:
中通式手都不动的情况下都会爬行

网友(2014-09-23):
气压不稳,可能会停止,停不准你控制上可能丢失信号

网友:
气体可压缩性,气缸是不可以任意停与某位置。液压可以考虑,气压最多的是往复运动,多数用三位五通阀。

网友(2015-05-19):
其实气缸在中间是停不准的,很容易受气压的波动!@上海彦豪液压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2025-01-06):
不好意思,刚发现是好久之前的帖子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