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料机构,请教高手

楼主(2012-11-07):
上图为复合PVC成型帽罩,Φ25×7,间隔39,底部小孔为透气孔。
要求一次装满16个窝槽(每次带料步进4排停顿4秒),误差尽可能小,还可以调节装料多少?
待装物料为粉状(类似一般较干土壤结构),非常容易腐蚀,不锈钢也不例外。
装完后送下一动作热封。
结构尽可能简洁,方便经常做卫生。

这是装完后切出样品。

网友A:
坐个沙发。。。
能不能以气流做为动力,带动物料在塑料软管里运动,再通过软管的移动来装料呢,,,

网友B:
震动盘排列成4个一组,再投放。

网友:
料斗--计量杯(控制数量)--转鼓--下料,转鼓一滑槽漏斗,转鼓与滑槽分布按窝槽布。

网友C:
用尼龙材料,容积式量杯(量杯或更换以调节物料多少),平推抽拉式,四组每次一排。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个沙发。。。
能不能以气流做为动力,带动物料在塑料软管里运动,再通过软管的移动来装料呢,,,

没能理解,抽象了

网友(点评):
类似于埋弧焊的焊剂回收装置。。。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尼龙材料,容积式量杯(量杯或更换以调节物料多少),平推抽拉式,四组每次一排。

有类似结构么?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盘排列成4个一组,再投放。

能有个原理结构简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