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零件被质检检出不符图纸要求,但装配又急着要用

楼主(2012-11-07):
有一个疑惑,如果一个零件被质检检出不符图纸要求(可以用,但是粗糙度差了一个等级),但是装配又急着要用,请问经过谁的签字可以放行?质检主管?装配主管?产品主管?设计人员?或者其他...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技术部

网友:
我们也是设计人员

网友:
技术和品管一起。

网友:
我认为不能放行,除非再不放行BOSS就要解雇你。

网友A:
差一个等级都能用证明设计者过份要求,交他们改图就行了。一定要找,因为以后他们也会错下去。我们公司就是这种,一个错误做了几年非标机一直错。直到开内审会时问车间才说去错误。

网友:
可以用,但是粗糙度差了一个等级。
最好由工程设计人员和装配车间人员以及售后服务人员共同开会决定。

又,既是可用则先装机应急,等备件到位后再行更换。

网友:
一般都是技术人员和质量主管一起说了算,因为粗糙度不影响性能时,可能会影响外观。放不放行,主要看是否真的很急,这需要看公司决定牺牲哪一方面。

网友:
工序走到车间,自然就找车间主任签字喽。如果部门职能混乱的话,最好是打印一张业务联络书,多跑点退,然每个部门领导都签个字,给个意见就完了。

网友(点评):
车间主任可不敢签字,

网友:
要放行啊,按品管部规矩啊,各个公司的规矩都不一样。
一般需要工程部,生产部,品管部三部门的主管人员签字,质检便可以拿着放行单放行产品了。
一旦除了问题,或者出现售后投诉、退货等事件,按放行单上面的责任判定就可以了。
如果产品价格高,或者被定义了绝对正品,那么任何人签字后不准放行,按规矩返工便是,如果影响了出货周期,那么销售部可以根据相关产品周期规定执行就行。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按照品管部规矩来。如果没有,品管部立即启动紧急措施,并且出动本部门人员进行联络单事宜。事后补充该类事件的处理措施,或者补充放行条款,并且由品管部监督该事件的处理流程,不许在公司规定的“事件处理时间”外完成最终应急处理措施。

网友:
我们公司的制度是,
1,生计与生计主管签字。品质签字。放行
2,生管与生管主管签字。品质签字。放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一个等级都能用证明设计者过份要求,交他们改图就行了。一定要找,因为以后他们也会错下去。我们公司就是 ...

可以用,但是可能会影响寿命什么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设计人员要求过分

网友:
找质量部 商讨  再与顾客交流下可否让步接收

网友(2012-12-09):
技术部和品管部,检验员开出产品异常处置单,由技术部出具临时对策,是放行或修复。品管部负责产品后续品质跟踪。

网友:
生产是按照标准制造,品保是按照标准检验,技术是根据客户要求制定标准。你说谁说了算!
还有你根据什么说能用?还是之前就有出货时参进去过不良品,如果客户图纸有明确标示要求,还是不要出货的好,一次客户可能不是全检让你过了不代表下次还会过,再说客户是按照图纸要求的加工精度付款的呀!当然可以试试特采。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生产主管和设计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有设计人员与品质主管共同签字确认。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有个概念不清晰,什么叫“可以用”,可以用是谁判定的?可以装配上去,并不代表可以用。
我有个切身经历,情况是和你一样的,我有个液压系统,按照设计手册粗糙度要在1.6,图纸也标1.6,但是实际产品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当时我判定是可以用的,但是最后还是漏油了,生产进度反而要推迟。
其实我个人建议直接退货,如果一定要用,必须做严苛的超载试验后,不出问题,由品质及技术签字放行。

网友:
相关的人都要确认签字才可以

网友:
呵呵,这个需及时地在第一时间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图纸问题呢,还是加工问题?清楚后再做定夺,这种情况我们公司来讲,我们了解清楚后向老板汇报才可以是否接受。

网友(2013-04-16):
品质与技术领导就行。

网友(2013-05-21):
研发与质控定。但装配车间主管有一票否决权。

网友:
有一种单子女叫让步放行单,开出此单后需四方签字,一,责任车间,二,技术总工,三,质检主管,四,生产部经理。

网友:
各个公司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公司的话就是要质检部和生产部协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