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拉钉市场上好找吗

楼主(2012-11-07):
这是一款不常见的拉钉,不是DIN或ISO标准的,但又于BT那种长细脖子的不一样,却是应于普通的BT40刀柄上,为什么BT40刀柄会有好多种的拉钉,是不是由机床主轴内的拉杆拉爪所决定的,这个端面应该是要求磨平的,这个是不是为了密封冷却液用的,另外,请帮我看一下这款拉钉好找吗,另附上一张拉爪工作图,

网友:
这种拉钉有的,我有用过。15度不是用来密封的,是主轴的拉紧系统不一样才有了拉钉的区别。这一规格的主轴拉紧系统是钢珠锁紧的。15度地方,一圈全是钢珠卡住的。

网友:
是不是德国SK标准的呢

网友A:
德国DIN的,不是很难找啊

网友:
BIG的样本,自己找找吧

网友(点评):
对头,就是这个。小日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DIN的,不是很难找啊

貌似是日本JIS标准

网友(点评):
嗯,第一反应也是小日本,那粗糙度

网友:
图纸上都标了是JIS标准。

网友:
最近正在找这种拉钉,日本的机床。我记得还有一种和这个差不多的参数。只是Φ17处多了一个O型圈。不知道是不是密封用的,可是平常见到的内冷拉钉Φ17处也没有O型圈啊?LZ的样本ACROW标志好熟悉~

网友:
日研刀具手册上有显示该款拉钉头出售。

网友:
肖柏林里就有这个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