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孔径内有个2.7厚度的卡簧槽、加工中心上一般用什么刀具加工。

楼主(2012-11-07):
90孔径内有个2.7厚度的卡簧槽、深单边1mm、加工中心上一般用什么刀具加工。
材料铸铁、因为件不多、所以有没有经济点的刀具介绍下。普通的T型刀有没有这个厚度的刀啊。

网友:
随便磨一把铣刀成型就OK了

网友:
锯片铣刀啊,这还问。

网友:
锯片铣刀

网友:
可以用车床用的内孔槽刀做,也可以用槽铣刀做。

网友:
铣刀锯片确实可以额

网友:
件不多 直接用25的铣刀磨一个

网友:
锯片刀应该没有问题,刀杆可以现车,

网友:
考虑成本及批量不大的话就用普通的锯片铣刀和数控车使用的内切刀都可以加工,如果考虑效率和加工质量建议采购加工中心专用槽铣刀;

网友:
2.7的卡簧槽是标准的,国家标准的卡簧有2.5的,当然刀片就有2.7的,这种刀片在加工中心上如果做的是产品是普遍用的,在轴,轴承和孔配合的箱体类零件中,是必须的。所以这种刀片随便就可买到。

网友:
锯片铣刀或机夹的槽铣刀都可以,这个不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