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相异步电机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2-11-07):
三相异步电机的加速时间怎么计算啊?

网友A:
貌似普通三相电机没这个指标,启动转矩好像有。

网友B:
这个还跟你负载有关的。电动机没有这个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普通三相电机没这个指标,启动转矩好像有。

请教下,一般的异步电机,不超过额定载荷的话,一般多长时间能达到额定转速啊 ?还有,启动转矩是不是1.3倍的额定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跟你负载有关的。电动机没有这个指标。

请教下,一般的异步电机,不超过额定载荷的话,一般多长时间能达到额定转速啊 ?还有,启动转矩是不是1.3倍的额定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一般的异步电机,不超过额定载荷的话,一般多长时间能达到额定转速啊 ?还有,启动转矩是不是1.3 ...

启动转矩是不是1.3倍的额定转速------矩,在92版电动机修理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国内外小功率电机启动电流和启动转矩比较表中,Y系列小功率电机启动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2倍。
电机启动时间,在一般的电机启动柜里,设定的启动时间为0-10S,小功率取小值。

网友(2013-02-16):
看怎么启动了。降压启动还是负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