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体锁具,用来固定车载箱体,哪位用过这东西

楼主(2012-11-08):
图示为集装箱体锁具,我们用来固定车载箱体,箱体重约1.2t。用四个能行吗?
感觉这东西压不紧,用手工拧那个把手不大靠谱。而且那个丝杠似的螺纹是52的螺距差不多都有5mm,能压紧吗?
汽车来个急刹车,箱体向前跑怎么办?还是我没搞明白它的用法,请各位赐教!

网友A:
锁具上边那个销头可以转动90°,跟集装箱边角可以固定在一起,侧面那个插销是一个防止销头转动的保险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具上边那个销头可以转动90°,跟集装箱边角可以固定在一起,侧面那个插销是一个防止销头转动的保险装置

是靠转动那个把手,类似螺栓紧固的方式固定吗?那个限位的销子只能在水平方向限位不大好用。时间久了,由于震动松了怎么办

网友A:
销子是可以在垂直方向上用的

网友:
装箱体锁具用作固定感觉不太好吧

网友(点评):
那是干什么用的?以前没用过,也没见过怎么用的。法国的合作者是这么用的,我们买了一款看看。领导们都出差了,我看了一下感觉不大靠谱

网友A:
你转动下面那个把手 通过螺纹可以可以吧销头升上去的,然后中间那个把手是锁集装箱边角和锁具的,你看看集装箱边角就知道怎么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子是可以在垂直方向上用的

那个铆钉圆头下面是个方轴,和销子配合。所以只能图示方向限位

网友:
对啊 他就是这样用的,下面的把手不是有四个柄吗,放在空档里面,防止震动时螺纹窜动

网友(点评):
这样也太粗糙了吧?四个柄空挡这么大,螺距又大。哪有这么合适正好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转动下面那个把手 通过螺纹可以可以吧销头升上去的,然后中间那个把手是锁集装箱边角和锁具的,你看看集装 ...

中间的把手在图示位置是,箭头指的那个东西可以缩回去。把中间的把手搬到另一边,就固定死不再可以移动。我感觉作用不大。边角是图示的样子吗

网友:
看过,没有很好研究,来听听大家怎么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