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酸环境下气缸材质选择?

楼主(2012-11-08):
各位大侠,俺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在一个5700mm*2160mm*3200mm的密室中有一个硝酸槽体,硝酸浓度40%,温度60度,在槽体旁边安装有八个气缸(型号SCA2-CB-40B-100-TOH-D-B3,CKD)用于自动开合槽盖。该型号的气缸缸体材质为铝合金,杆的材质为20#镀硬铬,现在客户要求换气缸,说在酸雾下气缸容易受到腐蚀,要求换为不锈钢材质。俺打电话问CKD技术部,他们说铝合金的缸体比不锈钢(304)缸体更耐硝酸腐蚀,他们说把气缸杆的材质换成316的就行?俺是个新手,各位大侠如果了解这方面的请马上告诉我,我在线等!谢谢了。

我也想过做一个罩子,往里通压缩空气形成正压从而可以保护气缸,可空间不够,没招了准备换气缸。

网友:
气缸厂家应该更有发言权吧
另外就是可以的话简单的做个保护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兄弟,你的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1、如果你的只是工作的外部环境因素要耐酸碱(耐腐蚀)可以选这工程塑料型气缸,说来也巧,我们公司代理的意大利aircomp气缸主打就是耐腐蚀。气缸端盖等都是工程塑料做的,但如果尺寸对不上要等货期才能拿到,意大利进口的。
                                               2、如果是工作介质是酸碱,即你的流体不是空气而是酸碱,那就要整个耐酸碱不单是表面,里面也要。那就要整体用SUS304,即整个不锈钢。但你的情况应该不要。
                                              另外附加照片

网友:
全不锈钢气缸。                 如有问题:QQ838425654            我的社区相册有一些我的气缸,可以看下

网友(点评):
哥们,不是我不买你们的气缸,是公司规定太死板,我后来选择SMC的不锈钢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