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量具测量图中70(0~-0.02)尺寸?

楼主(2012-11-08):
该用什么量具测量图中70(0~-0.02)尺寸?平时用的量具好像都不行啊!?可能还要结合下工艺:锻件→铣床毛坯四周加工280*280,厚度至122→车床φ240加工至尺寸,深度47至47.3→车床调头加工总厚度117至117.8→铣床做50槽→钻床→磨床。

网友A:
可以尝试通过工艺尺寸链换算后测上面至凹槽面的尺寸。

网友B:
这是设计尺寸,通过尺寸链正计算换算成易测量的工艺尺寸,再加工,再测量!

网友:
对板加千分尺就可以了。或者用100~125的千分尺+一个50~75的千分尺的校零柱也可以的。

网友:
数显深度千分卡

如题,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看不见

网友:
用量块做垫板+深度千度千分尺,直接测量

网友:
2楼的方法是最现实,在一线加工都是选择那个方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通过工艺尺寸链换算后测上面至凹槽面的尺寸。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计尺寸,通过尺寸链正计算换算成易测量的工艺尺寸,再加工,再测量!

求教!

网友D:
影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见

图没挂啊?刷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像设备?!

图没挂啊?刷下!?

网友:
就是说让你把那个尺寸相关的两个号测量的尺寸加密 只要保证两者尺寸就能间接的保证你需要的尺寸

网友:
我觉得你们的工艺安排有问题。应该先做粗糙度0.8的面才对吧!

网友(2013-08-05):
这个尺寸公差带只有0.02,要用测量精度在0.002以下的量具测量,msa才合格,这种程度的检测设备价格比较高了,一般的小厂估计都没有配备,用杠杆千分表+平板+校对块测量方式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