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m深孔如何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2-11-08):
HT250材料 在组合机床上加工500mm长直径16的深孔,怎样才能保证同轴度公差0.5  ?

求指点。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要保证孔的中心线的位置误差吗?那相对那个基准而言。还是想要保证孔中心线的形状误差?如能贴个图就非常明确了。

网友:
深孔钻或枪孔钻钻孔,深孔车刀车至尺寸。

网友:
车咯,不然同心度不好保证

网友:
是不是能分多次加工,先用三倍五倍的硬质合金钻,再用十五倍,再用三十倍的!

网友:
组合机床装夹有点想象不来,如果是通孔可以掉头钻,0.5的同轴度应该木问题。

网友:
难以保证,孔小却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