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顺磁性的金属有哪些?

楼主(2012-11-08):
在找顺磁性的金属。请问下顺磁性的金属有哪些?越多越好

网友:
Al、Na、Mg等绝大部分金属都有顺磁性(即在外界存在磁场的情况下,经过该物体内部的磁场会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这种物质就被称为顺磁性物质,反之为抗磁性物质或反磁性物质)
Fe、Co、Ni、Gd不仅是顺磁性物质,而且在外界磁场撤去仍能保留部分磁性,这种物质叫做强磁体。

金属化合物中绝大多数都是顺磁性的。
强磁体也很多如Fe2O3、Fe3O4、CrO2等(这些都曾用做过制作磁带的材料)特殊的有纳米TiO2等

非金属化合物有NO2、ClO2等等

网友(2016-04-12):
具有顺磁性特征的元素有IA族钠,IIIA族铝,IVB族钛、锆,VIB族铬、钼,以及氯化铬、硫化锰等。

另外,铁素体即碳在α-Fe中的固溶体在770℃以上具有顺磁性。

顺磁性材料单个原子均具有永久性偶极磁矩,但方向任意,不具有宏观磁性。在外场作用下,原子偶极磁矩位向调整,产生顺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