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SiMn和42CrMo材料能焊吗?机械性能怎样?

楼主(2012-11-08):
GCr15SiMn和42CrMo材料能焊吗?机械性能怎样?求解答

网友:
GCr15SiMn这个是滚动轴承钢,也叫高碳铬轴承钢,42CrMo,是中碳钢,也叫调质钢,两者不适合焊接,焊缝易产生裂纹和脆裂,最好选用Q235,Q375,20钢等低碳钢焊接!

楼主:
谢谢你了,要改材料。

网友:
可以焊接,将两种材料加热到一定温度,并保温一段时间后用用506焊条烧焊,强度一般能达到要求

网友:
我可以用电子束焊接做,前后处理工艺做好就没问题,焊缝纯净(高真空环境),几乎无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