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非标齿轮时,如何确定齿轮模数 ?

楼主(2012-11-08):
计算非标齿轮时,如何确定齿轮模数

网友:
什么叫非标齿轮,不都是齿轮吗,概念不要混淆,就按照手册上的计算,再结合实际使用经验确定。

网友:
我们使用的时候都是凭经验确定的模数,

网友:
如果你设计的模数不是标准的,就无法加工。因为刀具都是按标准制造的。

网友:
模数的大小直接反映出轮齿的大小。d=m*z。模数可由分度圆直径和齿数计算出。模数的大小影响齿轮的弯曲强度,小了会造成齿根折断,所以设计时在保证弯曲强度的条件下尽量取较小的模数。

网友:
你要设计一个东西总会有一些已知条件,或者从已知条件中推导出一些可用参数,譬如承载能力,转速要求,空间大小等等这些参数就够成了已知条件!

网友:
强度确定模数,强度够尽量去小模数,这样重合度大,齿轮就运行平稳。然后根据需要的减速比和空间确定齿数,基本上就是这样算的。不行查下手册吧

网友:
根据工矿算出模数,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