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度检测,请教

楼主(2012-11-08):
小弟新手,最近领导要求写轴的检验规范,但轴承挡的圆柱度检测就把我给难住了,辛苦大侠们位小弟指导一下。(同轴度要求0.015)

网友A:
用圆度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圆度仪

公司没有那种设备,靠磁力百分表什么的,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求指点,怎么没人呢

网友B:
(1)用百/千分表测量
       将轴承置于两只等高的V形测量架上,转动轴承 观察百分表跳动量并记录0度时、90度时、180度时和270度时百分表示值,
      (0度+180度)减(90度+270度)得圆度差,多测几个点;
(2)用外径千分测量轴承档的锥度;
(1)(2)相加

最好车床打表,轴向径向都可以反映出来。

网友(点评):
基本是这样,针对台阶轴还得考虑更多,

网友:
用杠杆千分尺测几个点最大减最小。方便准确。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不是同轴度,是圆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百/千分表测量
       将轴承置于两只等高的V形测量架上,转动轴承 观察百分表跳动量并记录0度时、 ...

但是上车床打表的话,中心孔对所测值就会有影响,而且轴承挡对中心孔的同轴度也会影响

网友(2014-04-03):
可以采用楼上所说V形块及百分表装置,转动工件,在360度方向多取几个点,如果内孔尺寸足够长,可以考虑测量3个以上的圆,每个圆分析一个圆度,整体分析一下圆柱度即可。

网友:
最好还是用专业仪器,现在圆柱度都有专业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使用机床打表便会有同轴度的影响了。。

网友C:
圆柱度,  需要考虑到, 圆度以及直线度,  在没有圆度仪/CMM的情况下  你就结合圆度及直线度的检测方法,找出最大和最小  相减

网友:
用杠杆千分表就可以的,精度应该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柱度,  需要考虑到, 圆度以及直线度,  在没有圆度仪/CMM的情况下  你就结合圆度及直线度的检测方法,找 ...

嗯,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是这么检测。。

网友D:
采用直线度和圆度结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直线度和圆度结合的方法

嗯,是的。但是他们单独检测,检测结果怎么算?简单的叠加再对比吗

网友(2018-05-11):
专业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