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高频淬火,有裂纹怎么办

楼主(2012-11-08):
我有个 直径11的轴,材质40cr,调质到23左右再高频。白的地方高频,现在硬度是达到50HRC左右了。可磨的时候发现很多产品有裂纹,一敲就断,里面全都开了,现在一批混在里面都不知道怎么区分。总不能全报废吧。
请教这种现象是什么照成的,冷却介质是用的普通自来水,温度不统一,有时水冷有时候水热。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这种有裂纹是肉眼不怎么看出来,但一瓣就断了。怎么区分呢。

网友:
别用水去淬,用水淬一下就裂,要用油,用燃点高点的液压油之类的

网友:
啊!40Cr用水淬,还真敢整,不裂才怪了了呢,又没有添加剂。普遍用油淬的。找个探伤仪吧,一探便知了。

网友A:
当您的产品中发生材质混料的时候;
当您需要对不同金属材料进行钢号区分的时候;
当您需要对同种材料中某种成分超差进行去处的时候;
当您的产品中发现硬度有不良品(整体或局部硬度不合格)的时候;
当您的产品中发现硬化层(淬硬层、渗碳层、氮化层)深度不合格的时候;
当您的产品中发现有缺陷(裂纹、气孔、组织疏松、夹杂、白口、灰口等)的时候;
当您的产品中发现有表面脱碳、过热、过烧的时候;
当您的产品中发现金相组织结构异常的时候;
当您的产品中发现有强度不合格的时候;
……

请用探伤仪吧!

网友(点评):
磁粉探伤仪

网友:
是不是高频时冷却速度太快了,或者高频加热时间太长了。

网友:
划线,让受热时降低内应力,来防止出现裂纹

楼主:
探伤仪什么价钱一台啊。
我一直用水淬的,会不会调质时没弄好呢,一般调质硬度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您的产品中发生材质混料的时候;
当您需要对不同金属材料进行钢号区分的时候;
当您需要对同种材料中某 ...

牛人。。顶

网友:
40Cr淬火一般都采用油冷,而且水的温度超过60度就能再用了

网友:
别瞎猜了,高频淬透了

网友:
楼主做的事链条诶。我回来家找了个工厂就是做这个的,可惜我没做过链条会画图,纠结i的在画模具

网友:
除了用淬火液外,你的加热温度可能过高,即过热。造成马氏体组织变大,出现开裂的现象。

网友:
40Cr淬火一般都采用油冷。用水冷也行,但是要及时回火,注意回火的温度。

水在50度以上的时候,550-700度的冷却速度减慢,不容易淬硬;而在300-400的范围内,冷却速度却过快,造成内部应力过大,所以造成裂纹。

用油冷的时候,油的温度对冷却速度影响不大。并且油温在80-120度的时候,效果更好,内部应力小,减少裂纹。

网友:
学习 了、、、在这个论坛里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您的产品中发生材质混料的时候;
当您需要对不同金属材料进行钢号区分的时候;
当您需要对同种材料中某种成分超差进行去处的时候;
当您的产品中发现硬度有不良品(整体或局部硬度不合格)的时候;...

够狠,, 呵呵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学习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应该是水的问题吧

网友(2013-01-16):
单次加热淬火么?20号机油(先热油,我没测过具体温度,就手指试,热不太烫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