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批成品最后磨时发现高频淬火时产生裂纹,一掰就断

楼主(2012-11-08):
有个 直径11的轴,材质40cr,调质到23左右再高频。 白的地方高频,现在硬度是达到50HRC左右了。可磨的时候发现很多产品有裂纹,一敲就断,里面全都开了,现在一批混在里面有好有坏都不知道怎么区分。总不能全报废吧。
请教这种现象是什么照成的,冷却介质是用的普通自来水,温度不统一,有时水冷有时候水热。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这种有裂纹是肉眼不怎么看出来,但一瓣就断了。怎么区分呢。

网友:
轴的加工工艺查过了吗,前期有没有冷拉拔之类的工序可能会有影响 。

网友:
可能是材料本身出了问题。

网友:
冷却介质有问题。用油冷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2-12-13):
热处理问题,这么细小的轴,表面淬火意义不大,会全淬透,温度/时间难掌控,易产生过热,仅供参考

网友:
高频淬火时加热时间过长,温度过高,工艺问题。

网友:
高频透了,调整工艺

网友:
这么小的,估计不是淬表面了,直接全淬了。。。
还有是不是直接水冷了?如果水冷的话就。。。。
回火是不是也做得合适了?
工艺问题

网友(2013-10-23):
这是产品设计的缺陷!直径11的40Cr为何要调质后高频?1。直径11的该材料直接淬火后油冷可达HRC50-55  为何还要高频?
2。直径小高频很容易淬透再加上水冷,当然不行了!

网友:
工艺问题,轴太细,淬火淬透了

网友:
用油冷却

网友:
用差的材料想做出好的产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