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图纸有无错误,此件报价多少?

楼主(2012-11-08):
如题,多谢大家帮忙!

网友A:
图纸技术要求上直径34,图纸上没有吧,图纸上是直径35,难道图纸上的尺寸是加上那条纹?

网友B:
需要看材质  同时用量是批量  还是个件  塑料件加工就几块钱

网友:
楼主的信息很不完整,数量,是否由你投料等都会影响报价的。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材料PP批量做1000个,不提供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技术要求上直径34,图纸上没有吧,图纸上是直径35,难道图纸上的尺寸是加上那条纹?

呵呵,谢谢你的仔细审图,是我的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看材质  同时用量是批量  还是个件  塑料件加工就几块钱

材料PP批量做1000个,不提供料。

网友:
这个图纸看得不是很舒服,为什么里面有个M8的外螺纹?这个地方不好做,而且都不好检验。

网友(点评):
哪里看起来不舒服?请指教,另外塑料件的外螺纹一般是怎么制作的?

网友(点评):
就是M8的螺纹那块,要连接的话,搞内螺纹比较好,外螺纹的话既不好加工也不好测量。

网友(点评):
外螺纹有同轴误差时很有可能在根处折断,而图面更没办法对螺纹增加同轴要求。不好。

网友(点评):
内螺纹是一个好的建 议

网友:
这个图出得看起来很不规范

网友(点评):
哪里不规范?小弟不才请大侠指点一下吧,多谢

网友:
  着图我觉得挺好  不差尺寸  能加工出来零件就行 哪里那么多讲究啊

网友C:
     先说一下图,图画的不错,连带文字说明,基本可以加工出来。图纸不规范的地方有四处,外圆直纹1加国标;剖面线塑料用网状线;口部到底孔倒角的深度7属重复标注没必要标;中心凸台已剖就不该再画倒角线了。
   加工费用,大批量加工,塑料零件压力注塑成本最低,但模具费用很高。你这个件只有1000件,考虑买直径36的工程塑料棒用简易数控车加工比较划算。不知你们那里材料价格,前一段时间工程塑料颗粒料一万一吨,棒料可能要贵一些,按图零件,一件需耗料17.4克,棒料价值0.3元,加工一件平均用工时5分钟左右,车工工时按每小时20元计,加工费1.7元左右,一件总费用2元左右。
   以上只是个人建议,供你参考。

网友(点评):
再请教一下,此件壁厚比较薄,适合用棒料机加工吗?

网友(点评):
工程塑料硬度较高,合适的切削用量,只1000件干慢点没问题,要是钢件就快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一下图,图画的不错,连带文字说明,基本可以加工出来。图纸不规范的地方有四处,外圆直纹1加国标 ...

恕小弟不才,请教一下“外圆直纹1加国标”是什么意思?剖面线的确是我用错了,呵呵因为以前一直是画金属件的,刚接触塑料件。7不是深度,是螺纹长度,只是恰巧和那条线重合了,我应该画在螺纹标注上就不会产生歧义了。最后,倒角的线应该画出来吧,我记得是用细实线画的。小弟在天津询报价,模具费5200,工件单价1.63,借用一下大侠的经验看看是否合理?
多谢大侠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点评):
外圆滚花一是网纹,一是直纹。标注节距0.6;到1.2,。国家标准GB要查设计手册。如注塑1.63价不低;如机加2元有点低。

网友:
技术要求中标注的是SJ,SJ是电子行业标准

网友:
直纹滚花吗!防滑的效果

网友(点评):
嗯,就像矿泉水瓶上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