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彩鋅弹簧盐雾实验要求达到72小时,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2-11-08):
我司是生产汽车制动器的,供应商生产的弹簧在我司的盐雾试验都达不到72小时(弹簧渡彩鋅),请问该如何制作才能达到?

网友:
工艺名称及工艺简介        品质标准(特点)                   膜厚                              耐腐蚀性能
(GB/T10125  OR  ASTMB117)
电镀锌:将清洁的零件浸在镀锌溶液中作为阴极,金属锌块作为阳极,接通直流电源后,在零件上就会沉积出金属锌镀层,再经合适的后处理得到所需的性能和外观的工艺。
            蓝  白        2-5μm        中性盐雾试验(NSS)48 h不生红锈
        六价五彩        5-8μm        中性盐雾试验(NSS)96 h不生红锈
        三价五彩        5-8μm        中性盐雾试验(NSS)72 h不生红锈
        黑  锌        5-8μm        中性盐雾试验(NSS)96 h不生红锈
        军  绿        5-8μm        中性盐雾试验(NSS)96 h不生红锈

网友:
镀层厚度是否达标?电镀工艺是否完善?是否按标准工艺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