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波纹管密封?

楼主(2012-11-08):
请教大侠, 何谓波纹管密封?

网友:
简单的说,原理类似于风箱或者手风琴。如下图:

你可以去百度上搜搜看。
不知道你要用在什么场合,这个问题有点太大。

楼主:
多谢2# 因前几天听到 但不知道其具体概念及用途 所以来请教一下   在衬套里上下往复直线运动的轴二者配合间隙内有润滑油 不准使润滑油从间隙里泄露下来

网友(2014-07-12):
机械密封内的弹性元件一般为弹簧,假如采用金属波纹管作为弹性元件,提供动静环面贴合所需的闭合力,该机械密封即为金属波纹管密封。

网友(2016-05-18):
波纹管密封分液压波纹管、金属波纹管等

网友(2022-03-30):
就像波纹一样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