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ZAGRO铁路牵引车照片

楼主(2012-11-08):
德国ZAGRO铁路牵引车MINI系列,简单轻便。自重275KG,牵引力150T,适合库内牵引。

网友A:
150T 有点利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T 有点利害的!

一般的客车牵三节没问题。

网友:
那个夹紧机构很巧妙啊,液压马达的驱动方式也让人耳目一新,真是见的少啊

网友B:
怎么个工作过程呢,楼主给讲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工作过程呢,楼主给讲讲啊

橡胶轮在地上走,是驱动轮;两个红色的钢轮是用来夹持火车轮的,一夹紧火车就会跟着走了。
就像警察叔叔押坏人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橡胶轮在地上走,是驱动轮;两个红色的钢轮是用来夹持火车轮的,一夹紧火车就会跟着走了。
就像警察叔叔 ...

那就是靠火车的重量传递到牵引车上,然后地面和橡胶轮产生摩擦力带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靠火车的重量传递到牵引车上,然后地面和橡胶轮产生摩擦力带动的吧

嗯,基本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基本原理就是这样的。

确实需要把火车车轮轻微间隙的抬起么?小车能否承载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需要把火车车轮轻微间隙的抬起么?小车能否承载住?

没必要抬起来,也抬不起来。

网友(点评):
噢,那靠小车自身重量产生的抓地力就应该够了,原来还怀疑是否会打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必要抬起来,也抬不起来。

这个我感觉不可思议啊!佩服楼主!但是,我个人有不同的见解,我认为:假如这个牵引车真的能够抱紧火车轮,然后带动火车前进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火车轮与铁轨之间就应该不接触了,哪怕那间隙只有1~2mm,那么这牵引车也真的把火车“抬”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感觉不可思议啊!佩服楼主!但是,我个人有不同的见解,我认为:假如这个牵引车真的能够抱紧火车轮 ...

呵呵,这个其实没那么复杂。
一节车厢可能有50吨,但是要推动一节车厢远远不需要50吨,所以夹持火车轮其实是获得一个获得摩擦力需要的压力。

网友(2017-09-26):
你好,这是哪个路局买的的,想了解一下,麻烦帖主加我下联系方式QQ30654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