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冷却水道怎么加工?

楼主(2012-11-08):
请教:这种冷却水道怎么加工啊?材料:铝合金。管道直径14。
加工直孔后再封堵、铸造成型,这两种方法暂时先不考虑。

网友:
图呢???不然你也说清楚点啊

网友A:
圆弧部分放在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部分放在外部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考虑,谢谢。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把刀用好 -1 灌水~

网友:
晕,我看那个空调的热交换器就是那样的,(记得有句话:在解决问题前先要避免问题),共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