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选型计算,我这样做对么?

楼主(2012-11-08):
电机带动夹具旋转,现在要选择电机型号。示意图见附件
请各位大侠看看计算是否正确,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
下面为计算过程:
减速比i=30,每次定位时间t=2s,每次运动一周θ=360,加减速时间比A=25%。
夹具直径D=110mm,厚度H=55mm,质量M=4.071Kg
转动惯量J=1/8*M*D2=0.006157 Kg.m2
1、加速时间t0=t*A=0.5S.
2、 电机所需扭矩
减速机输出轴角加速度β=             =8.3776 rad/s2
减速机输出轴转速Nmax=              =40rpm。    (公式不好输入见下面截图)
      减速机输出扭矩TG=J*β=0.05158Nm
   电机输出所需扭矩  TM= TG/i=0.00171 Nm
另一种算法
    电机输出轴角加速度βM=β*i=251.328 rad/s2
    电机输出轴转速    NM=Nmax*i=1200rpm
    折算到电机的负载惯量 JM=J/i2=6.84154E-06 Kg.m2
电机输出所需扭矩      TM= JM*βM=0.00171Nm
取安全系数          Sf=2
TS= Sf* TM=0.003438 Nm
由于摩擦负载扭矩极小,故忽略。

楼主:
没人理我,自己顶下。大侠们给点建议好不,现在不确定上面计算的到底对不对。

网友:
基本都是按经验取值的,选个60W的搓搓有余了--

网友(2013-03-01):
减速比i=30,每次定位时间t=2s

那定位精度不要求嗎?

网友:
好多都是靠经验哦,虽然有点水。向楼主学习。

网友:
惭愧,我是学机械的,但看不懂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种算法才是正确的。第一种算法的转动惯量只有负载的,但实际上电能转化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转动电机的转子,一部分用来转动负载。应该把负载的转动惯量等效转化到电机轴上,再来进行选型计算。恳请楼下拍砖

网友:
是個噴漆用轉台嗎??須要換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