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截面的内力,我是不是太笨了

楼主(2012-11-08):
我是不是太笨了啊!!!和答案不一样。我求出m-m处的内力是Fm=1.5KN,答案是1KN!!!!帮帮我吧,苦闷死了!!!

网友A:
1KN
因为实际的截面上不仅有剪力,还有弯矩,你切开m-m后看右半部分只用力平衡的话就是1.5KN,但是你不知道上面究竟有没有弯矩,所以这种计算方法是不对的
一般方法就是先求支点反力,A点的竖直反力是1KN,然后从m-m处切开,只看左半部分,由平衡得剪力是1KN,弯矩是1KNm,所以上面的内力是1KN,内力偶是1K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N
因为实际的截面上不仅有剪力,还有弯矩,你切开m-m后看右半部分只用力平衡的话就是1.5KN,但是你不知道 ...

多谢仁兄!!!我发现我确实越来越笨了,妈的,心里难受憋屈的不行!只分析右边的话能解出来吗?

网友(点评):
只分析右边也得先求出支座反力,右边的支座是2KN,同理m-m截面上的内力还是1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