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w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侠帮助

楼主(2012-11-08):
在保存文件时显示

保存之后成

最后要打开时是

网友:
不清楚,软件疯了吧,用软件另存为试试。用高版本打开试试。

网友:
到另外的电脑上用看如何,不然,重新装软件吧

网友:
卸载,彻底删除注册表再重装

网友:
系统有问题,要重新安装。

网友:
不知道,重装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