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系统抽导轨油参数设定,求助

楼主(2012-11-08):
型号是 BEIJING--FANUC  series  o-MDⅡ

买的2手的,系统很老了,没有黄皮书,不知道如何设定。不知道有知道的没。。

网友:
可能有这种参数吗?

网友(点评):
有的,抽油时间,间隔都是由参数控制的

网友:
你是说导轨集中润滑吗?那不是发那科糸统,但可在定时器里设置时间。每个厂家不一样

网友:
这个还真的有,只是我不知道。厂家来我们公司修机听说过

网友(2013-11-01):
有的   K参数  第一个K参数的第几位   你要问厂家

网友(2013-12-04):
这看你的PLC怎么写了。不然真找不出来。有些打油时间是几个T参数加在一起的。间隔时间就一个。看了一天都没明白。后来只能看PLC,但不一定能行哦。因为有些加密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