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平面度的保证方法!

楼主(2012-11-08):
冲压件直径100,中心孔40  3MM厚,如何加工能够保证单边平面度0.02;有无相关累的经验及方法,盼各位大师能够不吝分享!

网友A:
复合模,一套搞定。

网友B:
常规冲压达到0.02平面度有困难,恐怕得磨一刀

网友C:
我认为一副模具就行了,把切边和冲孔一起冲压就能保证他的平面度,我司也有类似的产品,供应商也是这样加工的,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一副模具就行了,把切边和冲孔一起冲压就能保证他的平面度,我司也有类似的产品,供应商也是这样加工 ...

谢谢你的关注,贵司用的应该是精密模具吧,我们这边也有普通的切边冲孔复合模具,平面度0.02保证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冲压达到0.02平面度有困难,恐怕得磨一刀

目前是有磨削工序,但依然不行,材料太薄,回弹量较大,还是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合模,一套搞定。

兄台可否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多谢!

网友:
增加一道整形后磨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