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位置指示的囊式蓄能器,做这类产品的社友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2-11-08):
常用NXQ25囊式蓄能器在异常情况下(压力高于5.3MPa)时,胶囊被压缩,蓄能器蓄油,避免产生过高的压力。在实际使用场合,由于气囊中的压力不按时检测,气囊压力低于5.3时还在使用,失去了高压蓄油的作用。严重时造成机器的损坏。

设想在胶囊的底部放置个合适的传感器(如磁铁、弹簧等),显示胶囊底部的位移。

请做这类产品的大侠们,探讨一下方案。

网友:
5.3mpa到底是充气的压力换上系统的压力?

网友(点评):
蓄能器下口接液压油,当油压达到5.3mpa时,胶囊开始被压缩。正常工作时液压油的压力设定为4.5MPa.胶囊内的充气压力为5.3MPa.囊内气体就象车子内胎一样,会有微量的泄漏,使囊内压力变低。

网友:
回楼上,应该是充气的压力。

回楼主,在入口处安个压力传感器可否。
如果在内部安磁铁,想把磁性在外面检测貌似不太容易。

网友(点评):
液压口有压力传感器。如在充气口装压力传感器,不停机不易分辨这个压力是气体的充气压力,还是胶囊被压缩后的液压压力。实际使用中有不按要求 操作的,液压压力调高的。

网友(点评):
(如果在内部安磁铁,想把磁性在外面检测貌似不太容易),在口部装磁敏元件如何嗯?

网友:
改一下结构,从充气口用无缝管接出来,设置压力表,随时监测气压,不足时充氮气。

网友(点评):
最好能直接检测位移(胶囊是否被压缩),原因如4#。

网友:
楼主是要检测皮囊是否和顶部接触还是位移,我觉得位移不好检测,皮囊的运动不是很规则,可能偏,很多传感器不能直接用。

网友(点评):
是位移。(皮囊的运动不是很规则),对精度要求不高,特别是胶囊被压缩很多时。开始压缩时有百分之十的误差都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