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2-11-08):
图一是在系统模板下“将零件图生成工程图”后右边调色板上有对应的视图,我很方便将视图拖到工作区。
图二在使用模板后,“将零件图生成工程图”怎么显示“调色板已过时……?

网友:
在拖拽工程图数量超过两个以上的情况下,如果图纸重新建模,调色板就会出现过时。。。。

网友(2013-12-04):
可以重新添加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