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振动时效

楼主(2012-11-08):
刚看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人讲振动时效与热时效,有哪位热心人能具体讲述下,谢谢!

网友:
振动时效,是加速消除应力(比如焊接后的应力残余)的工艺,通过振动,可以让应力缩短消除时间。热时效,是属于热处理,通过温度热处理,消除应力。

网友(点评):
是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是不是就是焊接完成之后用锤子敲打一下焊缝?

网友:
都属于人工时效

网友:
百度的话应该会详细点!

网友:
通过调节振动频,达到工件内应力的固有频率而形成共振,达到消除应力的方法

网友:
三种时效处理的比较

楼主:
{:soso_e113:谢谢楼上几位大俠的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讲解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很好,收了

网友:
6楼的图好啊

网友A(2012-12-08):
目前基本都是用振动时效,个人认为还是早起的自然时效后的效果更好,一个铸件丢空地上放上一年两载的,再拿来用基本不会变现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基本都是用振动时效,个人认为还是早起的自然时效后的效果更好,一个铸件丢空地上放上一年两载的,再拿 ...

额,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