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齿条选型,现在有一台设备,需要用到齿轮齿条作为执行元件

楼主(2012-11-09):
大家好,本人刚进入社区,有个问题需要请教!
  现在有一台设备,需要用到齿轮齿条作为执行元件,具体工况如下:
电机功率750w,减速比10:1,齿轮直径约为80mm,直线速度1m/s,
请问怎么设计齿轮齿条传动!
                     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知道负载、速度、加速度、切削力、定位精度等等等等基本数据
然后选定齿条齿轮的模数及齿数及精度等
QQ505272433
共勉

网友B:
619341834师傅 :我觉得这个问题拿来当我考题太难了!还是你来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知道负载、速度、加速度、切削力、定位精度等等等等基本数据
然后选定齿条齿轮的模数及齿数及精度等 ...

谢谢,还需要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9341834师傅 :我觉得这个问题拿来当我考题太难了!还是你来解答吧

我刚接触齿轮齿条,没有用过,用于非非标设备,没有经验,不敢乱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