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圆弧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11-09):
图里面的大圆弧是怎么做的?

网友:
钣金加工的应该知道

网友:
方通可以用液压钳成型

网友:
板材弯曲即可

网友:
有卷管机

网友:
无语,折弯不是可以直接折弯成型吗?量多就直接模具压出来就好了

网友:
型材弯圆弧倒是有点学问,楼主是问这个吗

网友:
可冲压成型

网友:
想知道实物的重量?我才好判断。

网友:
卷板机成本最低

网友A:
滚圆机,很简单的,可以方通,角钢,槽钢,

网友(2014-02-19):
折出来可以了

网友B:
不锈钢内有骨架。骨架做成圆。不锈钢赶着折。点焊住。最后装饰条收边。

网友:
弯管机和卷板机就可,

网友(2014-11-18):
我觉得16楼说的靠谱

网友:
楼主别听其他胡说了
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这么大的圆弧肯定是滚圆出来的,用的是卷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内有骨架。骨架做成圆。不锈钢赶着折。点焊住。最后装饰条收边。

正解。我公司类似就是这么做的 不过是A3的  1.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圆机,很简单的,可以方通,角钢,槽钢,

角钢也可以卷弯,我不是很了解,能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