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此图该如何画,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11-09):
最好有详细的步骤,谢谢!

楼主:
只有3个已知条件,有人说此图是画出来的,不是计算数据算出来的,还望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
什么情况,是否有人发过此贴?有的话原址在什么地方,学习学习!

网友:
随便用什么三维软件在草图里面用约束条件做出来就行了,如果非得用CAD的话就得算出直径(很好算的)。LZ没必要纠结这些吧,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以计算出半径:
Rb=20*(1+sin20)
Rc=20*(1-sin20)
Ra=20/(1+sin20)

网友:
以前画过类似的用的缩放,正在研究这个Ra不知道怎么画,学习中····

网友:
用圆规直尺作图应该是机械工程师的最基础的基本功!
大学的画法几何不知各位社友学的如何?
虽然现在设计的软件很先进,包括三维软件,但是,没有基础的东西我觉得很欠缺!

网友:
一个无聊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终于画出来了

网友:
画出来就分享一下步骤吧,兴趣勾起来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SW1分钟画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终于画出来了

那个Ra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Ra是怎么画的?

这么画就容易多了,然后该怎么继续就不用详解了吧

网友:
CAD功能很强大,没问题的,恭喜画出来的兄弟们

网友:
画不出来,的算,用3维软件可以画出来,(用约束)

网友:
用CAD2010版及之后的版本,新增约束画图功能。

网友:
把四个圆先画出来,把40度的那个角的位置一定,很简单 ,,,,

网友:
搞计算什么的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纠结,实际作图都是有尺寸的,不然作图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