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力学,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2-11-09):
画出构件受力图,不考虑自身重量~~~~~并写出原因,刚毕业的亲们。请指导下我!
------------------分割线-------------------------------
答案是这样的,谁给解答一下?为什么

网友A:
分析什么? 请说明
这是个死点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什么? 请说明
这是个死点结构。

受力图呀,居然打错字了 汗颜

网友B:
条件没写清楚,比如是否考虑质量,如果不考虑,又没有其他作用力,就都为0了,如果考虑,也是很简单的三角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没写清楚,比如是否考虑质量,如果不考虑,又没有其他作用力,就都为0了,如果考虑,也是很简单的三角形 ...

嗯,三力汇交原理。道理知道、答案我也有 就是不太明白分析过程

网友:
只有节点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没写清楚,比如是否考虑质量,如果不考虑,又没有其他作用力,就都为0了,如果考虑,也是很简单的三角形 ...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三力汇交原理。道理知道、答案我也有 就是不太明白分析过程

根本就是牛顿三定律。随便说说吧,1.竖直杆,两处铰接,以支座为原点,没有旋转,证明水平合力为0,水平只受铰接点的力,证明铰接点处的水平力为0.2.根据平衡原理分析弯杆,显然转矩是靠竖直力平衡的,结果就出来了。没有什么方法,逻辑清晰就可以,学习力学切忌死记硬背,否则不理解只会做一些熟悉的题目,而不能实际应用。

网友:
把CD简化成一根直杆,因为两边铰接,所以这是一根二力杆,上面只有拉力或压力,方向与杆轴线重合,所以D点反力就是如图方向,然后由三力汇交原理,A点的方向就如图所示了,我是看着答案反推出来的,要是只给题目,一时半会可能还真摸不着头脑,还是练习不够

网友:
说说你的第二幅图,把分析对象看为整体,思路很好,三力必过一点,因为没有转动,不形成力偶。三力之间的角度也可以计算,因为力的平衡,没有平动。竖直水平合理都为0

网友(点评):
也可以从单个杆件入手

网友(点评):
水平力F 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谢谢指教

网友(点评):
水平力F是外力啊,楼主 有木有十五个字啊。。。

网友(点评):
亲。我看的原题没画F力啊~~~原来是外力 。我汗颜...........

网友:
哈哈,这个题昨天面试刚碰见,当时A点力忘了怎么汇交了,在卷子上比画了一下后,画x,y两个力了。反正不耽误计算结果。就是不知道面试的人怎么判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九楼解释的最清楚,CD杆受一对平衡力,然后利用三力汇交原理分析A点受力。

网友:
哈哈,昨天面试时正好碰见这个题。到时也不太会了,觉得A点不知道怎么汇交,卷子上比画两下,直接画了x,y方向俩力,觉得不影响后面计算力的大小和方向。就不知道面试的咋看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楼主,你来过轻工吗?现在不在潍坊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我没来过轻工。现在不在潍坊~为什么这么问呢?

网友:
在外力F,和A,D两处支座反力的作用下,系统处于稳定状态

其中刚性结构CD杆可简化成下图

对CD杆进行受力分析,可知道在铰链C和铰链D处CD杆受大小相等,方向相等,且沿直线CD方向的支座反力

对AB杆进行受力分析,知其受B处的外力F,铰链C处的支座反力Fc,铰链A处的支座反力Fa,且F与Fc大小方向都已知:

对AB杆上的A点进行受力分析,铰链给A点的支座反力与外力Fb,Fc构成一对平衡力.
在力Fb的作用下,AB杆处于平衡状态,即合力为0,合力矩为0,可知铰链作用在A点上的力Fa1的大小与方向如下图:

在力Fc的作用下,AB杆处于平衡状态,由于A点与C点同时固定在铰链上,不可能产生相互方向的位移,所以对于Fc而言,可以将AB杆当做一个质点进行研究.由AB杆受合外力为0得出:铰链作用在A点上的力Fa2与Fc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最后,结合Fa1与Fa2得出A点受到的合外力Fa的大小与方向如下:

网友(点评):
老师!!!!你好!!!!!!!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读书的时候听课不专心,可能算不上最好的思路,说得也比较繁琐.不过我在CAD里面用两种方法验证了一下,这个结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我读书多年的经验,结果没问题,这过程也是没有问题地...悲哉!

网友(点评):
实际上在对AB杆进行受力分析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图解法依据CD段倾角大小作出Fc在竖直方向分力的大小,即Fa在竖直方向分力的大小.然后利用AC段与BC段长度比例求得Fa水平方向分力的大小.最后求得合力Fa的大小与方向.

网友(点评):
这个分析的是很好的

网友:
是个死结,你要分析什么?

网友:
答案中考虑了自重,要不然外力为0

网友C:
呵呵,兄弟,你给出题目的第一个图好像少个外力F呀,没有外力还分析什么?呵呵。
“在外力F,和A,D两处支座反力的作用下,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是不是漏了这句话,而且应该画出F的作用点和方向才有的分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兄弟,你给出题目的第一个图好像少个外力F呀,没有外力还分析什么?呵呵。
“在外力F,和A,D两处支座 ...

周大哥你好。我是在一个理论力学的课件上看到的这个题,也有和你类似的想法,也感觉 好像题目缺了点什么。只是不敢确定。现在看来。果然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