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焊接的技术要求

楼主(2012-11-09):
焊接铝合金需要什么焊接方式,为什么说铝合金焊接起来比较困难呢?

网友:
铝合金的焊接一般分三种方法:气焊.碳极电弧焊和钨极氩弧焊。铝合金焊接时很容易氧化,而且铝合金的颜色随温度变化不明显。

网友:
电流小点,先要打磨需要焊接的地方

网友:
铝合金焊接比较麻烦,首先是氧化膜要去掉,然后铝太活泼,很容易和空气起反应,要隔离好,最好在真空环境下焊。
最麻烦的,是铝熔点低,传热巨快,温度低了焊不了,温度高了直接化了,大量铝蒸汽把焊缝吹得乱七八糟。要注意控制降低热传导速度,事先预热。

网友:
可以采用 搅拌摩擦焊接

网友(2012-12-09):
电子束焊接效果非常好,就是有点贵,氩弧焊也可以,就是变形有点大

网友(2016-08-05):
我们家1.5的5052薄板焊接,好不容把平面度调好,结果孔距变了,调都不好调,一用力对接位置就开裂了,头疼死了,你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这事我也在头疼,用了工装,销子过盈配合,效果好了些。

网友(2016-09-16):
激光焊接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