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刹车线能用在自动化机器中吗?

楼主(2012-11-09):
有时候需要在狭小的空间安装许多执行元件,如气缸等。
这时,能不能用上刹车线来传递动作。而将气缸装在其他空旷的地方呢?
如果可行的话,那么紧凑部件处只需引出几根线,而气缸全装在一起,也好维护。

就这个玩意

网友:
关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想法真好,得配合回位弹簧和滑轮吧.

网友(点评):
大概是这些东西

网友:
没问题,我就这么用,效果很好的,

网友(点评):
想法得到前辈认可,高兴的很。请问前辈这种刹车线精度如何?比如气缸行程2mm的话,经刹车线后,会不会零件变的不是2mm了?

网友(点评):
钢丝有一定的拉长,这个不可避免,一般这种软传动不用于精密控制系统,仅用于需要煞车、夹紧等场合,软轴传动的功率也比较小,可以高速,但不能精确控制转角,

网友(点评):
会拉长,就把气缸行程选大点,再机械定位好了。这里不需要转动。

网友:
会不会很容易磨损了?

网友(点评):
好在便宜且易更换。不知道这个的寿命能不能计算出来?

网友A:
没问题,这个就是钢丝绳传动

网友(点评):
谢谢,没用过,以后得试一下。

网友(点评):
钢丝预紧 怎么校核,防滑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998说了"一般这种软传动不用于精密控制系统";若要用于精密传动,是要考虑预紧力大小的,防止打滑

网友:
很好的想法。可以实践一下!

网友(点评):
打算做个简单装置,让它动几天,看看精度变化及磨损、寿命等。

网友:
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用品其实都是可以研究的,比如锁芯,钟表... 要是仔细去想,可以悟出很多东西

网友(点评):
锁芯离机器近点,钟表有点远。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也可以用软轴

网友(点评):
以前买过一个电动打磨机,那时就知道以后定会用上软轴了,但此贴是讲传递轴向动作的。所以此处不用软轴。

网友:
用过,但只用来传递拉力,精度没什么要求。

网友(点评):
动作频率及寿命,你那有大体数据了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这个就是钢丝绳传动

为什么不用皮带呢,用刹车线不会打滑吗

网友(点评):
不用滚轮,只是一头气缸,一头零件。两头夹好。

网友(点评):
我是问,为什么不用皮带,而用钢丝,钢丝会打滑啊

网友:
我只能表示钢丝属于柔性的。。会产生什么效果你自己懂。

网友(点评):
兄弟,能讲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生活中太多的东西, 要是仔细去想,可以悟出很多东西,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好多细节来自生活

网友(点评):
是的,格物穷理。今天格一个,明天格一个,时间久了,久悟了。

网友:
好想法,值得试试

网友:
看过汽车门上的玻璃,就是用电机带动这种钢丝线来实现玻璃窗的上下开关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皮带呢,用刹车线不会打滑吗

我是问,为什么不用皮带,而用钢丝,钢丝会打滑啊,你说的,我听不太懂

网友:
1.弹簧复位
2.零件后退设置限块,气缸行程可以长些,需要的话采用带磁感应气缸。应该就不需要考虑拉伸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