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广数980TDB系统X轴跑偏很多?

楼主(2012-11-09):
数控车床广数980TDB系统在机床锁住,辅助锁住,空运行的时候,我用手动功能按X轴,机床坐标数值会移动,然后用自动方式加工零件,结果X轴跑偏很多?请教一下,大家的机床是不是这样?谢谢!

网友:
依我看是X轴的丝杆滑块出问题了。换新的注意连轴器要拧紧。检查时用百分表打到X轴固定位置,用手轮反复摇到相同的数字,看百分表是不是在相同的位置。再不行换放大器吧。

网友:
你的情况是正常的,机床锁住以后移动坐标,相当于把坐标系偏移了,尺寸肯定会不对...

网友:
正常情况。。。。我的也是这样的~所以对刀好了最好不要锁丝杆、可以把Z偏移400出来运行看刀路。这样比较实在。也可以X退出来100看刀路。

网友:
应该正常吧,好像这样还有改刀补的作用。

楼主:
我是在修改程序后机床锁住,辅助锁住,空运行,的时候,打开图形给它加工模拟一下,再切换到手动方式,有时候忘记把机床锁住,辅助锁住,空运行,这些按键打开,按了X轴,结果自动加工后X轴跑掉!

楼主:
谢谢大家,大家的机床也是这样啊,还以为机床有问题!还给它撞了两次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