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精度如何?和滚珠丝杠比较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楼主(2012-11-09):
各位高手,请问齿轮齿条传动一般可以达到什么精度,最高可以达到什么精度;和滚珠丝杠比较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网友:
個人認為單體精度不代表能成立的組合精度..
但如果以功能區別就明顯了..
千分卡尺若改齒排傳動,解悉度會如何定,超過5米的滑座若採絲桿,高速自轉的鐵桿都不會好處理,應把它放在一個區間,會失真象..個人觀點!!

网友:
简单的说,我认为齿轮齿条传递的载荷比较大,滚珠丝杠传递速度快,精度高。

网友A:
齿轮齿条传动可以更快,传动距离可以很长。精度方面也可以达到更高。我一般采用德国6级标准齿条。

楼主(2013-01-04):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传动可以更快,传动距离可以很长。精度方面也可以达到更高。我一般采用德国6级标准齿条。

齿轮传动会比丝杠传动精度高吗?

网友(点评):
但在长行程和高速度下的状态要比丝杆强,各有优劣!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可以考虑用双齿轮削隙结构,这样能够提高传动精度。大行程上主要是成本问题,长行程的丝杠造价很高,水平使用时还会出现弯曲现象,影响传动精度。

网友A:
在我们所设计的机床中,齿轮齿条传动比丝杆要高。丝杆本身的精度和安装的原因,发热的原因,在长行程中没有优势。齿轮齿条传动,速度可达150m/min以上,加速度达2g.我所设计的机床,在4000mm全长上,定位精度达0.03~0.05mm,重复定位精度在0.03mm左右。反向间隙只有0.01mm以下。采用稀油润滑。当然我是配的的高端行星减速机t和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阁下如果高速可是激光类机械?配备GUDEL或YYC的5级精度齿条,齿跳动小于0.015mm,配备阿尔法减速机,床身基准公关小于0.02mm,这个精度条件能达到。齿条在长行程的高速传动上确实比丝杆有优势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上一个点评错别字太多! 如此高速可是激光类机械?配备GUDEL或YYC的5级精度齿条,齿跳动小于0.015mm,阿尔法减速机,床身公差小于0.02mm,这个精度条件能达到。齿条在长行程的高速状态下确实比丝杆强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这样讲,国内第一个使用阿尔法减速机在激光切割机上的是我,阿尔法在中国激光行业的业离不开我做的活广告。当然,国外早就用上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还要多实践,不然这些概念性的东西。数据就没有,心里干起来斗没底!

网友B(2014-02-11):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所设计的机床中,齿轮齿条传动比丝杆要高。丝杆本身的精度和安装的原因,发热的原因,在长行程中没有 ...

你好,我要做个三轴移动的设备,其中Y、Z轴用的是丝杆,因为这2个轴长度比较短,只有700MM左右,但是X轴有2600MM,客户想用齿轮齿条,精度0.05MM,请问能做到吗?对速度要求不高。期待你的回复,谢谢。我的QQ邮箱,490203574@qq.com

网友(点评):
2600mm的行程0.05mm的重复精度,这个貌似没多大难度

网友(点评):
丝杆搞定,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行程才2600mm的话XYZ三个轴都可以用丝杠传动,这样整机的动态响应都要好一些

网友(2014-03-28):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要做个三轴移动的设备,其中Y、Z轴用的是丝杆,因为这2个轴长度比较短,只有700MM左右,但是X轴有 ...

中等程度的丝杠吧!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2014-06-28):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所设计的机床中,齿轮齿条传动比丝杆要高。丝杆本身的精度和安装的原因,发热的原因,在长行程中没有 ...

大侠,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我想做一台齿轮齿条,光纤机,没有经验,齿轮齿条,减速机选型,和床身横梁怎么设计,能不能介绍点经验,我是个菜鸟,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方面我是老鸟。国内第一台龙门4020幅面的是我做的,第一台高速龙门6020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通过计算和有限元设计也是我在以前的公司倡导的。某些原因,我不能和你讲太多。机械设计只是一小部分,和你讲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我想做一台齿轮齿条,光纤机,没有经验,齿轮齿条,减速机选型,和床身横梁怎 ...

  前辈是从大zu出来的吗?我们单位以前有个领导就是从大zu出来的,以前我一直做的是丝杠机配CO2激光器,现在想做齿轮齿条光纤的,方便的话,可以向你请教几个问题吗?谢谢你

网友(2014-12-28):
引用 网友C:
大侠,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我想做一台齿轮齿条,光纤机,没有经验,齿轮齿条,减速机选型,和床身横梁怎 ...

和没说一样

网友:
滚珠丝杠重复定位的精度更高些,适合做精密位置控制用的机构,不知道说的准确不,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传动可以更快,传动距离可以很长。精度方面也可以达到更高。我一般采用德国6级标准齿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所设计的机床中,齿轮齿条传动比丝杆要高。丝杆本身的精度和安装的原因,发热的原因,在长行程中没有 ...

请问6级齿条副的安装背隙可小至多少?

网友(点评):
DIN6级,可以达到0.01mm,我所装的齿轮精度在5级到6级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6级齿条副的安装背隙可小至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丝而已,绝对可以的。2600MM用丝杆的话中间要做支撑。用齿轮齿条的也没问题。齿轮齿条最高的有0级研磨,但是装配的时候必须采用消隙。这样一丝都没问题。

网友(2015-04-01):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传动可以更快,传动距离可以很长。精度方面也可以达到更高。我一般采用德国6级标准齿条。

您用德国的齿条,价格估计有点吓人。另外想请教下,对于齿轮齿条的回差如何消除?能否用双齿轮来减小回差?本人没有用过齿轮齿条,还望前辈能够点拨一二。

网友(点评):
可以用双齿轮来消除回差。我在激光切割机上用的是斜齿,单个齿轮的回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瑞士GUDEL的齿条大概在1000元/米,现在台湾的YYC品牌也不错。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之前做过一个测试方向图的案子,3米行程。考虑用齿轮齿条的,可惜自己没有经验又没有人指点,最后还是采用了其他方式。最近又有一个类似的案子,不想做以前的方式了,准备玩下齿轮齿条试一把

网友(点评):
所以现在又在查查资料。斜齿轮估计用不起国外的。我这精度要求只有±0.2.考虑用直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的要求,丝杆没问题,我们的定位精度都是在0.0001,行程160

网友(点评):
0.0001?你确定??

网友:
请教楼主,拖板行程长度在超过多少的时候,用齿轮齿条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传动可以更快,传动距离可以很长。精度方面也可以达到更高。我一般采用德国6级标准齿条。

那很贵吧

网友F(2015-06-18):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所设计的机床中,齿轮齿条传动比丝杆要高。丝杆本身的精度和安装的原因,发热的原因,在长行程中没有 ...

请问大神4m长的齿轮齿条你们的装配工艺和加工要求是如何达到的呢?

网友(点评):
加工方面,有很多数控龙门铣加工厂家合作。考察机加厂里,会提供自准直仪或激光干涉仪给龙门铣打长轴方向的导轨的导向精度。如果是水平没调好,要求客户重新调好。如果是水平内直线度不行,则记录好直线度趋势。

网友(点评):
做完以上工作,让厂家试切长条样品,测导轨安装面,靠面的直线度,与当时测的直线度作对比。哪果是凹了,在编程时就故意让刀少切一点,如果是凸了,则编程故意多切一点。机床一般不可能加工突变的。这样下来再测。

网友(点评):
在机床各轴反向间隙较好,主轴本身跳动很好的情况下,一般是可以通过数控编程的方法纠正路径。但是,刀具的影响则要靠工人自已掌握了。刀不快,加工时产生挤压,面很亮,但是加工精度不会高。直刀过程中尽量不抬刀。

网友(点评):
各条导轨面,齿条安装面都是平行的,如何安排走刀路径能保证平行度,我们是要求从同一方向起刀。

网友(点评):
装配方面,网上有视频,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神4m长的齿轮齿条你们的装配工艺和加工要求是如何达到的呢?

那您的意思就是依然是采用直角靠边的方式,靠铣床的加工精度去保证安装面的平行度与垂直度,对吧!因为我查过,齿条的加工安装面的平面度是0.04mm,垂直度是0.05mm,这样4m长的东西好像对加工的难度要求比较高啊!当然我知道可以靠钏工钏去达到相应的要求,只是觉得好像太麻烦了一点!

网友(2015-08-21):
我这有台 德国通快的 激光 Y轴机身国产的
Y轴  是很多条 大概半米长的齿条拼接的
没有直角靠山,貌似是用定位销

不过 他们做这个的机器 要两三千万,参观的时候,跟我们吹牛说 放床子的水泥地基都花了200W

网友(2016-04-18):
可以使用斜齿代替直齿来提高精度的

网友(2016-11-18):
可以采用消隙齿轮,做到没有背隙

网友(2017-06-12):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所设计的机床中,齿轮齿条传动比丝杆要高。丝杆本身的精度和安装的原因,发热的原因,在长行程中没有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低的要求,丝杆没问题,我们的定位精度都是在0.0001,行程160

你确定?

网友(2017-09-04):
问一个问题,齿轮齿条都是用稀油润滑的吗?

网友:
意大利Gambini(伽比尼)成立于1978年,是一家专门生产齿轮齿条传动装置的世界级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生产检验设备,同时拥有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可以为每位客户解决最复杂的需求。由于工厂智能化无人作业,Gambini齿条和齿轮广泛应用各大行业,如激光切割,机器人应用,数控机床,高端检验设备等.

意大利GAMBINI齿条中国代表     方正:17712668783

网友(2018-06-28):
大侠 您好!我有加工中心机械设计上问题想请教。方便加下微信吗13929195596 期盼回复 谢谢

网友(2019-09-08):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所设计的机床中,齿轮齿条传动比丝杆要高。丝杆本身的精度和安装的原因,发热的原因,在长行程中没有 ...

你好,我想问问,齿轮齿条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现在在搞一个设计,需要25米的行程,加速度3m/s2,速度5米每秒,要求定位精度0.2mm,重复定位精度0.1mm,如果我用模数6,齿数32的齿轮和对应的齿条,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机床X轴基本都在10m行程以上,双减速机双齿轮+齿条结构,在闭环状态下实测最高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15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