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闭的胶囊里,如何将行程大小转化为数字信号,那种方法可靠、经济 ?

楼主(2012-11-09):
在密闭的胶囊里,如何将行程大小转化为数字信号,那种方法可靠、经济

网友:
封闭的胶囊里???不能理解

网友:
你做诊疗器呢吧?

行程先变成编码信号,对编码信号压缩,加随路码,卷积加密,用微射频器发送出来,再解,就是你要的信号,

短距离的,你可以选一个成型的小模块,距离长的,再放大提升发射功率,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手。

网友(点评):
对路,呵呵,这方法在电力高压超高压测量里用过,说白了就是调制---传输---接收---解调过程。

网友:
位移传感器

网友(2015-06-26):
曲高和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