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锈钢弯管,中国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2012-11-09):
图纸如图所示,请问,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做出这个工件吗,各位大侠~?

网友:
没见过。等高手讲解~~开眼界~

网友:
我也等着高手出现

网友:
可以。加工好尺寸,用弯管机折弯!

网友(点评):
用手撇可以吗?

网友:
我了个去的,这么小的管子啊,我这边有1台大型弯管机的,估计我这一片也就这一台了

网友A:
做副模具(考虑回弹,做模具角度大2度),冷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副模具(考虑回弹,做模具角度大2度),冷冲

因为数量少,开模成本高,基本不会考虑!

网友:
折弯机能保证这种精度?我不是很清楚唉。

网友:
数量少,做个简单的冶具,用手工弯

网友:
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应该有这样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