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示意图,侧面这个绿色的剖面上什么床能加工?

楼主(2012-11-09):
组焊到一起的,需要焊后加工铣面和两个孔。
需要上什么床子怎么加工

网友:
为什么不加工好再焊呢?

网友(点评):
加工好再焊很难保证精度的吧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先打孔再焊接,精度高的话应该是焊后钻床上打的

网友:
图示不清楚

网友A:
谁家铣面能铣出尖角!!!

网友B:
铣床、刨床杰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家铣面能铣出尖角!!!

示意图撒,只要能铣出保证尺寸的平面和加工两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刨床杰克

侧面 正上方被挡住的,刀头能伸进去吗,还要钻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意图撒,只要能铣出保证尺寸的平面和加工两个孔

棒铣刀+钻头。
棒铣刀是圆柱体的,刀刃在外圆上,用刀轴装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