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2010安装问题

楼主(2012-11-09):
    昨天下了个SW2010 安装完成后提示要激活。
    这个是不是要破解啊?如何破解?在网上查了一些方法,看不太懂,所以在这里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A:
给你上传了一个,你自己下载看看。我就是按上面做的。

网友:
真巧,昨晚我刚安装了一次,你说得对,要破解的,要不只能试用。
一般在下软件的同一网站上下载一个破解文件,不大几兆。
破解过程就是把破解文件里的文件复制到安装的文件指定位置,不难

网友B:
啊啊啊啊啊……,我还不会啊,有空得要赶紧学习学习了,不然真掉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上传了一个,你自己下载看看。我就是按上面做的。

好吧,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啊啊啊啊……,我还不会啊,有空得要赶紧学习学习了,不然真掉队了

嘿嘿!我也是准备学的!一起加油啊!

楼主:
  安装时出现这个是咋回事啊?

网友:
去智造中国里面下个破解包文件解压,覆盖到安装文件夹下就行